笔记本小键盘问题

楼主(2013-09-2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动手能力了,是我,我会拆开键盘检查,但如果机器还在保修期内或者你对自己的动手能力没有信心的话,送修。

网友B:
看一下fn和其它键能不能配合,能配合就是按键冲突了,可以试着重新安装fn键驱动,具体请百度,如果不能,建议下载一个软键盘,用鼠标打字,虽然比较麻烦

网友C:
急得话,加个外置键盘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