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EWARM字符串变量占用RAM空间

楼主(2013-09-21):
如何解决EWARM字符串占用RAM空间
现用STM32F103CBT6做一个项目,使用EWARM开发环境,因代码中使用了很多的字符串变量,光是字符串就占用了15KB左右的RAM。
有没有办法将字符串变量放置在FLASH中?
我用了 const char str1[128] = {"123456"}; 这样的定义也不行。
EWAVR中有一个 --string_literals_in_flash 的命令行选项,但是 EWARM 就找不到。
各位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有个__flash宏
__flash char str1[128] = {"123456"};看看行不行

网友B:
const char str1[128] = {"123456"};这样的定义是在ROM不在RAM......你是什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