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不共地交流电流检测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用一个OP07构成一个差分放大电路,用来检测交流线上是否有电流流过,电路如下:
做出来的电路结果是,如果SW1、SW2同时断开的时候,也就是回路没有电流,运放的输出是接近0的,大概就是10mV左右的直流。如果SW1、SW2同时合上,也就是有电流从取样电阻R47流过,这个时候运放的输出是一个被放大后的正弦波,结果也是对的。但是如果SW1或者SW2其中一个断开造成回路没电流的时候,运放的输出就有6V多的直流(运放+-8V供电)。请问各位大虾,如果想这样不共的检测的话,还有办法补救吗?

网友A(2013-09-21):
挺难保证。还是用电流互感器吧

楼主:
因为灯的功率比较小,流过的电流比较小,用互感器效果估计不好。

网友A:
:curse:你不会用1:1啊

楼主:
用互感器而且成本也高一点吧,体积也大呀,如果把电路改善,用小电阻取样应该是最划算的。

网友A:
也好。那么你就把更大成本花在“电源隔离”上吧——可能还不够呢;P

网友B:
楼主还是用互感器吧,互感器不够灵敏还可以考虑霍尔,你这样弄,比较器的输入电压是悬浮的,很容易损坏的。

网友C:
用隔离放大器 比如7800
确定 交流测要提供个5V 这个你可以用阻容方式得到5V

楼主:
嗯,谢谢,这种方法倒可以,不过隔离放大器价格不菲啊,比霍尔电流传感器(ACS712)还贵呀,我的一套板总共有32路这样的检测,成本增加了不少

网友D:
看看这个电路能否满足LZ要求

楼主:
感谢楼上的提供的图纸,但是如果这样检测的话,负载接哪里啊?R60 = 100K是不是代表负载?

网友E:
热地的方法还是不要采用,肯定是引入干扰,可以想像是收音式的检波,RFI干扰,其干扰往往转化成直流,回来反馈形成,二端合上时,当作共模干扰,只开一开关时,变成差模干扰。

楼主(2016-12-03):
在此正式结题,把原图中的R46去掉就OK了。去掉R46后,如果有电流流过负载,OP07将输出±6.5V~7V的方波,如果没有电流流过负载OP07将一直输出-6.5V~-7V的电平

网友F:
还用op07,教材20年不变,市场上那么多廉价的计量插座,没见那个需要互感器隔离
,内阻0.01欧的信号源的放大器都做不好,其他就别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