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器驱动问题

楼主(2013-09-21):
由于刚刚接触激光器驱动,不是很懂。我想知道激光器驱动就是给LD通上电流(加保护),TEC控制温度,就行了吗,看了一些资料都挺模糊,激光器太贵了,还是保准的好,谢谢各位了

楼主:
问题确实有点白痴,不过终于弄清楚了,请问下另外一个问题,激光器调制的话,如果直接方波调制,是需要最小电流阈值电流之上,还是可以0到工作电流,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在最小电流阈值电流之上

网友B(2013-12-18):
首先要知道激光器说明书上的参数,功率与电流,波长与电流,温度、功率与电流的关系图

网友C:
温度,电流大小都影响激光器的性能参数,所以可以根据激光器使用基本要求来设计,符合激光器使用条件,再加上不导致激光器的损伤或损坏的电路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