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光源] 引脚生锈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21):
请问大家为什么好多生产LED工厂    把(直插)LED切脚后不去电镀锡  直接分光分色了?   导致切脚面生锈  ,有些说是电镀时LED再次高温 对LED不利,这是理由吗??

网友A:
直插的LED一般有两种电镀方式;一种是挂镀,一种是滚镀
挂镀,必须是直切横筋或者不切横筋就直接电镀;
滚镀,是全切之后电镀叫滚镀,滚镀的主要不良现象有外观不良,电性不良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