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如何取通信时钟的最佳周期,来进行通信?

楼主(2013-09-21):
我实验板有个12864的液晶屏,通信模式是SPI,就CS、A0、SCL、SI四根线。实验板的例子采用了1US的SCL时钟周期。但是我看器件手册这种模式下,SCL最小的周期是50ns,所以我疑惑,为什么实验例子采用1US,因为它实验说明书没有说明原因,所以在这里请教大家,怎样来设计这个通信时钟周期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前几天我做I2C通信实验,根据它标准模式的速率100Kbit/s,我设置了SCL是10US周期,我在产生一个停止信号后,再过一个时钟周期,才让状态回到IDLE状态。写操作正常,但是读操作,我多次按读按键时,数码管会显示读到了一些别的值,但是再按一次,又读到写进去的值。因为手上没工具,所以我疑惑这些值怎么得来的?后来我修改了SCL的时钟周期为12.5US,后来再进行多次按读键时,取数据又稳定了,没再读到别的值。想问,当写完操作或读完操作,需要延时么?延时多久合适呢?

网友A:
是FPGA方面的东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FPGA方面的东西么?

板子就是FPGA的!

网友A:
那第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么??最小的是50ns, 我用大的1us有什么错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前几天我做I2C通信实验,根据它标准模式的速率100Kbit/s,我设置了SCL是10US周期,我在产生 ...

这个可能是状态机,跑飞了。可以下一个chipscope看一下。如果是XILINX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第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么??最小的是50ns, 我用大的1us有什么错么?

我知道没错,我就是想,用这个1US,有什么好的理由呢?这个是基于经验?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是状态机,跑飞了。可以下一个chipscope看一下。如果是XILINX的话

其实我也有猜想是不是状态机的问题,不过我用的是Altera的芯片。手上没有逻辑分析仪,所以没办法看到那些数据从哪里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没错,我就是想,用这个1US,有什么好的理由呢?这个是基于经验?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考虑? ...

这个就不清楚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没错,我就是想,用这个1US,有什么好的理由呢?这个是基于经验?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考虑? ...

每种情况不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有猜想是不是状态机的问题,不过我用的是Altera的芯片。手上没有逻辑分析仪,所以没办法看到那些 ...

他也有,signaltap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