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NUC130芯片,PDMA地址偏移有惑,求解

楼主(2013-09-21):
用keil4.72a版本,新建立了一个工程,target下的“startup_NUC1xx.s”文件第90行写着的PDMA_PDSSR2寄存器的偏移地址是0x04。但是看数据手册(NUC130/140技术手册)上面的说明,PDMA_PDSSR2的偏移地址是0x10.这个肯定有一个地方有问题,keil和数据手册存在问题,还是我不知道里面的某个细节呢。希望,有过接触的大神指点一下

数据手册截图

数据手册截图

keil截图

keil截图

楼主:
我发现keil的汇编文件里面很多寄存器他没有引用,是在开发的过程中用不到还是他自己遗漏了呢比如CLKSEL2寄存器他就没有引用进来。

楼主:
keil的自己给出的那个文件里面对于时钟控制器的截图

时钟寄存器

时钟寄存器

楼主:
那个汇编文件不用也是可以的,感觉

楼主:
没人搭理啊,看来这个问题过于弱智,或者没人知道的哇

网友A:
寄存器定义要以nuc1xx.h为主,start code里面的都没有用

楼主(点评):
嗯,版主说的有理,nuc1xx.h这个头文件定义了所有的寄存器。那个汇编文件不知干啥的。给分结贴

楼主(2013-11-03):
是的。这个启动文件,中断函数都在里面,还有“__main”、“SystemInit”这两个函数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