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下穿问题

楼主(2013-09-21):
我用的串口传输数据设置电机旋转时间。在下传后在观察栏中看到变量的值正确。但是在有定时器运行时,需要将数值除以24.才可以正确运动。有没有哪位知道原因的?如果我同时下传速度与时间,则根本停不下来。

网友A:
首先确定你下发的数据  在dsp这段接收到之后是HEX么    还是字符   这个不能有问题
同时下发数据和时间不能运行  说明你的代码有问题   下发数据包里面可以包含任何信息的

网友B:
我怀疑是上位机和通信协议的问题

网友A:
楼主解决了没    出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