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片内FLASH内数据掉电后丢失

楼主(2013-09-21):
我用SILICON  AN201文档里面的代码写的FLASH片擦除,写字节和读取字节的程序,但是写入FLASH的数据每次数据都会在掉电以后丢失完全无法起到掉电保存的功能,参考过技术文档,各个寄存器设置也没有问题,各位大大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嘛

网友A:
数据就没写进去吧

网友B:
估计是数据没写进去,你试着先写然后再读出来,有出有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