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输出功率

楼主(2013-09-21):
各位大侠:
        我做了一个220(AC)转5V/20W(AC)的变压器,5V交流输出经过整流桥输出给2Ω的负载,按理说负载电流应该在2.5A,但是实际电流只有1A左右,并且5V电压也被下拉到了4.2V。
        请教各位:
       (1)变压器5V/20W输出应该是有效功率,经过整流桥变成5V(DC)后,输出电流最大应该是4A吧?
       (2)如果我的理解是错误的,那生产变压器的工厂应该是有经验公式计算加工的,他们是如何给出这个指标的呢?
       (3)按照的我负载需求,5V/2.5A,变压器输出要设计成多少功率合适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可能有四个原因
一,你的变压器功率不足20W
二,你的负载不是2欧的,找个2欧的水泥电阻试一下
三,测量方法不对或者是电流表有问题
四,你说这个变压器是你做的,既然是你做的,你是怎么确定它就是20W的??

网友B:
桥式整流输出电压=0.9变压器输出电压,所以约4.5伏,因经整流桥压降,其它受变压器损耗的效率影响,所以加负载后电压比空载电压低。按负载需求,5V/2.5A,变压器交流输出20W,但电压要按5.8伏,线径用1.1mm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