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X469问题

楼主(2013-09-21):
CMX469接收时,接收管脚RX SIGNAL IN没有检测到信号输入,但是CLOCKED OUT却有数据不断的输出,正常吗,等RX SIGNAL IN有信号输入时,CLOCKED OUT的信号会不会被干扰

楼主:
FSK的输入幅度应该在100mv到1000mv之间,而我输入3V导致判断错误

网友A(2014-05-20):
在使用CMX469时,发现接收FSK信号时,载波检测CD与RXDATA的时序不符,一般落后2-3个时钟周期,调整输入FSK的幅度,200mv-700mv,将FSK的幅度调高发现CD高电平的时间有9-10个TXsync的周期(FSK发一个字节,8位),将FSK的幅度调低(>100mv),CD只有2-3个TXSYNC周期。想了很多办法,载波检测CD与RXDATA的时序总是不对,按理来说,只要工作在接收状态,CD和RXDATA应该是芯片自动输出的,可是为啥会出现CD的时序不对的问题,请指教,拜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