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使用出错

楼主(2013-09-21):
Fatal error:Failed to initialize.
Check if hardware is connected.
Check if drivers aare installed.
Try to restart the computer.
Tools using the paralel port are not supported on Windows Vista
Session aborted!

楼主:
求助各位这个是什么错误啊

网友A:
是不是你的仿真器版本太高了,你应该降一下级。一般软件版本和仿真器固件版本要对应。

网友B:
网上有降级软件的。

网友C:
看看你的驱动装好了么.......卸了再装呢...........有时候是电脑驱动没装好呢

网友D: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USB线太细,换一根好的试一下。

网友E:
接触不好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F:
你拿到别的电脑上试一下,或那别人的仿真器到你电脑上试一下,看看是你的电脑还是仿真器的问题。在设备管理器里的端口看看你的430仿真器是不是VCP的。貌似IAR5.3一下的版本要VCP。5.4以上的用CDC。还有,注意重启。

网友G: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H:
硬件没有检测到的。

网友H:
看看你的电压供电,测量引脚是否有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