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CP 这个IC怎么接电源

楼主(2013-09-21):
第一次用IC  正电源和负电源 同时使用时COM在哪  不懂

网友A:
要什么com呀?
V+ V- 分别接正负电源即可

网友B:
OP07CP,,这个IC器件你可以去这里下个PDF文档看看,

网友C:
11年就准备用这个芯片,结果到现在还没用。哎。。。。。。

哈哈!…

楼主:
谁有这个的实验电路图 让我更深理解这个IC

网友D:
datasheet里边有的吧

网友E:
找找电子资料、会有帮助地!…

网友F:
V+(7脚) V-(4脚) 分别接正负电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