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究竟用哪个编译器

楼主(2013-09-21):
PIC  开发软件编译器

网友A:
xc8   xc16  xc32

网友B(2014-03-02):
这个核编译器没有直接关系,关键是看你使用的是什么语言和库。

网友B:
PCI是一个控制器,或者是控制器使用的协议。一般来说用c解决底层驱动问题。

网友B:
当然也可以使用汇编语言。补充一点哦。

网友C:
看语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