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楼主(2013-09-21):
CY8C214 这些psoc 支持 串口烧写的吗??

网友A:
以前有些ST的MCU支持直接用串口烧写,不用什么烧写器的

网友B:
只能用ISSP 或者编程器

网友C:
能直接用官方的 mini 编程器来下载吗。

网友D:
psoc是用issp编程的
当然,miniprog是可以的

网友E:
Cypress曾经提供过在CY8C27443和CY8C29466上嵌入UART bootloader的Code Example. 现在官网应该下不到了。但是烧写bootloader也是需要烧写器的。

网友F:
楼主如果想在24的片子上嵌入个UART bootloader的话应该也不是很难。找他们的技术支持要以前的示例代码,然后修改一下应该就可以。

楼主:
哦,知道了

网友G(2013-11-26):
希望CY在出厂时内置I2C和UART的BOOT,客户要就要,不要就搽掉,多方便。CY也不会增加多少成本,反正IC测试的时候也要测试Flash的,多一点点时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