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PSOC的一个IO来接收并用串口发送到PC机

楼主(2013-09-21):
现在有一逻辑信号(只有0V和5V)想用PSOC的一个IO来接收,并用串口发送到PC机。我把P0.0设成stdcpu ,High Z不知行不行。

楼主:
这是两个独立的电路,我只用一条线把信号接到此IO口上,可接收是明显错误的。

网友A:
PSOC内部IO没设置好?

网友B:
这两个电路之间是否需要共地?

楼主:
我用一条线把两板的地接到一起,产生信号的那块板不能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一条线把两板的地接到一起,产生信号的那块板不能工作了

然后呢

楼主:
从电源显示
看出电路迅速减低的10ma.

网友C:
设为 StdCPU HighZ 就是设为输入,这是肯定的.
应该共地,不然就不能形成回路(这应该是最最基本的电路原理吧-

网友D:
High-Z作为输入肯定是没问题的。共地也是必须的。

网友E:
嗯,至于为什么共地之后信号产生板的电压下降,最好检查一下电路。

网友D:
实在不行可以吧原理图上传上来。

楼主:
我答题明白了,多谢大家啊

楼主:
先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