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错

楼主(2013-09-21):
我使用的是PSoC Start Kit,用MiniProg下载程序

用PSoC Designer调试仿真的时候,Debug〉Connect连接,显示“Could not connect to ICE”

网友A:
下拉菜单呢

楼主:
在ICE connected to 的下拉菜单中只有LPT1-3,没有USB接口的

网友B:
MiniProg 只是程序下载的,不是仿真调试的,你点错指令了。

网友C:
编译不需要MiniProg
MiniProg可以下载程序,不能debug

网友D:
编程的话需要使用CY3215,

网友E:
楼上是不是想说的是不是调试,是不是笔误了,呵呵

网友F:
minprog3可以调试,不到2K吧

网友C:
是的,minprog3可以调试。不过楼主用的是PSoC Designer,那么用的就是psoc1,他说的miniprog估计是miniprog1了,呵呵

网友D:
楼上又笔误了,
“他说的miniprog肯定是miniprog1了”,也有可能是 MiniProg3 哦!但是 MIniProg3不能给 PSoC1调试!!!

楼主:
哦,我知道了

楼主:
结贴了,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