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C控制器点数与被控设备的计算

楼主(2013-09-21):
一台DDC有4个模拟输出和8个数字输出,想知道这个DDC控制器能控制多少个设备,应该如何计算。如果一个点只能控制一个设备的话,难道只能控制12个设备吗?而且希望实现分开控制,各个设备的开关状态互不影响。

网友A:
你是要控制多少台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控制多少台设备?

我在学习控制器,所以有这个疑惑。还请版主给我解释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学习控制器,所以有这个疑惑。还请版主给我解释下,非常感谢!

你要是想在一个点控制几种设备,可以试试在软件程序里给设备分配地址。只有地址匹配成功,才能进行控制。

楼主:
把我们一户人家理解成一路,在一路上挂了各种设备。那我控制器的一个输出端口控制一路,上面挂着各种设备并有不同的开关控制。
我上面的想法对吗,请指正,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我们一户人家理解成一路,在一路上挂了各种设备。那我控制器的一个输出端口控制一路,上面挂着各种设备并 ...

可以这样理解..其实方法不止一种,只要自己试验合理..就行...希望尽快结贴.谢谢.: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