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问题

楼主(2013-09-21):
有多个结构体,一个函数,要求 函数的参数可以试用于不同的结构体  这个怎么实现
要求C

网友A:
这不就是函数重载吗?分别对每个结构体写一个函数吧。楼上的我觉得是自找麻烦,不容易调试和维护

网友B:
void* 指针,或者 uint32_t (其实也是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