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电压比较器控制继电器

楼主(2013-09-21):
     我用LM324作为电压比较器来控制继电器,继电器老是来回跳变,频率很高的抖动,吱吱的响,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如果在临界点,就很容易跳来跳去,电路应该加个防抖动的,输入端加个电容什么的来防止抖动。

网友B:
楼上分析得有理.
设计上, 通常除了滤波, 还要增加一个回滞电路

网友C:
加一定的正反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