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09-21):
我用的是3.3V的单片机来控制3V继电器的线圈。用S9014三极管来驱动继电器!在网上试着找了个原理图,自己在面包板上焊接了几个,都不能使继电器得电吸合!各项参数都在规定范围内,求各位有经验的高手指教……。

网友A:
“各项参数都在规定范围内,都不能使继电器得电吸合”——难道有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项参数都在规定范围内,都不能使继电器得电吸合”——难道有神么?

我说的是我选的元器件的标参!请指教指教问题有可能出在哪,或者提供一些参考例!谢谢了

神仙也不会知道

网友B:
继电器确定是3伏吗?三极管确定是跟随器、还是反相器

网友C:
3V的继电器还是头一次听说。是我孤陋寡闻了吧。

上图吧,要不然说不清。

网友D:
3V继电器是有的。

这跟你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程序、外围电路都有关系。这么多人热心关注,楼主连图都懒得上,也不把自己的原理图参数说明清楚,让别人怎么帮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3V继电器是有的。

这跟你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程序、外围电路都有关系。这么多人热心关注,楼主连图都懒得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3V的继电器还是头一次听说。是我孤陋寡闻了吧。

上图吧,要不然说不清。 ...

继电器型号是HK4100F-DC3V-SHG

网友A:
9014不如9013更适,4.7k也嫌值偏大Ib才0.5mA

六老哥子,瞎得得,根本就不是9013或9014的问题!

网友F:
测下线圈2端电压

网友G:
面包板容易接触不良,还是再检查一下硬件电路吧,另外,不知你用的是何种单片机,能否考虑用锗管,一般I/O口低电平驱动能力比较大。

网友H:
应该是驱动电压不够吧?三极管的电压,应该超过零点三伏。。。。。。。。。

网友C:
把4.7K换成1K的。

PS:如果是51单片机,你最好是用PNP。

网友I:
继电器线包不仅要看其“电压”,还得关心其电流。

一般线包有个电阻参数,根据其标称电压就可得知其电流该多少,然后据此设计驱动电路的参数。

网友J:
HK4100F-DC3V-SHG:线圈额定电压(V):3 5 6 9 12 24CoilPower线圈功耗:0.15W 0.2W 0.36W
s9013:  集电极电流0.5A  耗散功率 0.625W  放大倍数是40-110  基极-发射机电压:VBE<1.4V (一般为0.7V)
继电器电流驱动:0.15W /3v=0.05A说明你的管子可以驱动这个继电器的。
三极管基极Ib:最大为0.5/40=12.5mA或者最小为0.5/110=4.5mA .
你的三极管Ib电流=(3.3V-0.7V)/4.7k=0.5mA 与4.5mA少一个倍数,所以基极电阻改为小于220欧姆即可。即等于3.3v-0.7V/220=11.8mA  。。.基极电流改下就可以的。

分析不错!

网友B:
电压越低的继电器,线圈的启动电流越大。这种情况是驱动管的β值不够,集电极没有进入饱和状态。挑选高β管或使用达林顿管可以解决。

网友A:
如果,HK4100F-DC3V-SHG:线圈额定电压(V):3 5 6 9 12 24CoilPower线圈功耗:0.15W 0.2W 0.36W
会更惨:额定120mA——9014明显不够啦,Ib=0.5mA需要hFE>240,即便电路连接无误,连一半儿也饱和不了
匿名的达林顿也许是最好选择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如果,HK4100F-DC3V-SHG:线圈额定电压(V):3 5 6 9 12 24CoilPower线圈功耗:0.15W 0.2W 0.36W
会更惨: ...

用达林顿可以提高放大倍数,但是也会提高饱和压降。

对滑头!
对头,可另外考虑,如下图或更高电压

网友L:
看看各位的回答也可以好好学习

网友A:
7楼说得驱动力足够的话,考虑16楼的P管,改5V以上供电,18楼的R1,都是合理设计考虑
必要时,

馊主意!
瞎得得!

网友M:
关注吸合电流这个参数,进行电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7楼说得驱动力足够的话,考虑16楼的P管,改5V以上供电,18楼的R1,都是合理设计考虑
必要时,
...

感觉还是驱动电流值不够,会不会像23楼说的那样

网友D:
必须得让管子进入饱和,9014的标称VCE(Sat)好像是0.3V,3.3-0.3也在继电器的额度电压范围内,不过就像前面的朋友们分析的,9014的驱动能力不如9013,可以考虑改用9013(面包板适合用插件,不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贴片NPN可选,饱和压降也小)。

如果还没解决问题,可以先断开R1靠近单片机一端,直接接到3.3V看看继电器是否吸合,如果能动作,请
1.检查程序
2.或者检查IO口配置
3.或者减小R1
4.或者在R1和IO之间接一个上拉电阻到3.3V
如果不能动作,请检查三极管、继电器、电阻等外围接线是否正确牢靠,或者更换三极管,并注意3.3V电源在工作期间是否有异常

想、动手试验、想、再动手……,相信你肯定能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还是驱动电流值不够,会不会像23楼说的那样

都讲到这个程度了,你还说什么”感觉“够不够!
我12楼算感觉,25楼图就有设计了

网友N:
就是电流小了,不能吸合,不知道LZ实验结果如何?

网友O:
历史就是曲折发展的。最早肖克莱等三个科学家发明的是PNP管,后来才出现并流行NPN,结果PNP被冷落了!殊不知,在某些场合还得用PNP管!

网友O:
别忘了,是低电平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讲到这个程度了,你还说什么”感觉“够不够!
我12楼算感觉,25楼图就有设计了 ...

现在也能吸合,只不过不是很灵活,一会又不知怎地又不行了,驱动电流稍微大于最小驱动电流,所以说有点不够,现在降低了电阻值,驱动电流也高了,却不能驱动!测了测三极管没有坏,正在检查中!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O:
别忘了,是低电平驱动!

嗯,记得

先确认你的51输出是么形式,以免受忽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得让管子进入饱和,9014的标称VCE(Sat)好像是0.3V,3.3-0.3也在继电器的额度电压范围内,不过就像前面 ...

嗯,谢谢指教!正在检查中

网友P:
引用 网友C:
3V的继电器还是头一次听说。是我孤陋寡闻了吧。

上图吧,要不然说不清。 ...

我用过这种,超级贵,大约10块钱一个。欧姆龙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把4.7K换成1K的。

PS:如果是51单片机,你最好是用PNP。

LAORUAN说得对,而且不是最好用PNP管!而是必须用PNP管!
因为单片机I/O口线对正电源之间或者是空的,或者是一个很大的几十几百K的大电阻,不是根本不能为NPN管提供基极电流,就是只能提供很小的基极电流。因为里边有一个大电阻,你外边电阻就是减到很小很小,再小也不管啥事的!

因为单片机I/O口线对地之间有开关,输出低电平,此开关闭合,经过限流电阻,能为PNP管提供基极电流,放大后驱动负载。

网友P:
引用 网友J:
HK4100F-DC3V-SHG:线圈额定电压(V):3 5 6 9 12 24CoilPower线圈功耗:0.15W 0.2W 0.36W
s9013:  集电极 ...

其实他要是做实验,可以用mos;P

网友Q:
楼主单片机控制管脚是不是设置成开漏输出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得让管子进入饱和,9014的标称VCE(Sat)好像是0.3V,3.3-0.3也在继电器的额度电压范围内,不过就像前面 ...

谢谢了,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用的是STC15L系列的单片机。我对P3口进行了配置,推挽输出(强上拉输出,20m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单片机控制管脚是不是设置成开漏输出的了?

不是,是推挽输出,解决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讲到这个程度了,你还说什么”感觉“够不够!
我12楼算感觉,25楼图就有设计了 ...

问题解决了,管考虑外围硬件电路了。忘了考虑程序中I/O的配置了,谢谢你们的宝贵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得让管子进入饱和,9014的标称VCE(Sat)好像是0.3V,3.3-0.3也在继电器的额度电压范围内,不过就像前面 ...

谢谢了,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用的是STC15L系列的单片机。我对P3口进行了配置,推挽输出(强上拉输出,20ma电流)。以后我会按照你的指导方法继续我的实验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问题已经解决了。一致追求外围电路的设计,其实程序内部小小的配置设计就解决了。分享一下经验,我用的是STC15L系列的单片机,对P3口进行了配置,推挽输出(强上拉输出,20ma电流,得加限流电阻)。

网友A:
1. 根据楼主叙述,应该是推挽输出的,否则就不会”有时候能吸合“
2. 如此,驱动继电器电路当优先考虑N型管,P型并无优势,非万不得已才用
3. 若额定电流超过50~100mA,宜用9013
4. 核实51机最大输出电流,若超过10mA,R1用33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根据楼主叙述,应该是推挽输出的,否则就不会”有时候能吸合“
2. 如此,驱动继电器电路当优先考虑N型管 ...

是推挽输出!用的是STC15L系列的单片机!

51单片机必须用PNP管。楼主所说单片机,若用PNP管,则无须啥设置。90系列三极管β值至少在100倍以上,一级足矣。20楼L6所言达林顿,才是最大的忽悠!
没被忽悠“必须用PNP管!”就好

网友R:
驱动能力不够的问题,,楼主有没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驱动能力不够的问题,,楼主有没解决了,,

解决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不是驱动能力有问题,我贴的原理图就对!问题出在I/O口在程序中没有推挽输出!

网友S:
引用 楼主:
是推挽输出!用的是STC15L系列的单片机!

一般端口吸电流强于拉电流,除非用PP输出,如用PNP设定成开漏和开集就可以了。NPN要用上拉,

网友T:
搞的这么复杂!用个PNP的管子,实行低电平驱动不就完事了````,单片机的优势就是低电平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T:
搞的这么复杂!用个PNP的管子,实行低电平驱动不就完事了````,单片机的优势就是低电平驱动。 ...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要是如你说的那样,驱动电路的存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