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芯片使用问题

楼主(2013-09-21):
原来用18F4523 现在现改用 16F1789 ,从资料上看可以PIN TO PIN 直接替换,还有其他要改的的吗?软件修改工作量大吗?

网友A:
要改软件。18和16不是一个系列的。。。。。。。。。。。

网友B:
1、PIC16和PIC18编译软件不同;
2、pic16和pic18代码移植需要注意;

网友C:
1.内核都变了,软件要改,如果写的汇编,几乎要重写。
2.注意核对Pin2Pin的基础上检查工作电压是否能兼容,接口电平特性是否兼容,第二功能是否兼容。

网友D: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后面问题会很大。

楼主:
如果使用电压范围相同,要修改啥东西?

网友E:
函数功能一般都可以通用.....其他的看着改..........

楼主:
我将原来的程序用XC8 编译了一下,老天,一大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