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关于PCB覆铜之后变大无法保存 的问题???

楼主(2013-09-21):
PC解决B画图:我在覆铜之后在保存时,PROTELL99提示文件太大,不能保存,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啊?

网友A:
回收站里面的文件删除
各个版本的文件另外放置
减少DDB占用空间

网友A:
ddb里面有个回收站的,

楼主:
我看过了,回收站里面没有文件啊

楼主:
加上图片,里面没有文件

网友A:
不相干的文件可以删除的
只留sch pcb net
你建了那么多的 members permissions sessions 干嘛啊
分3个DDB 不好吗?

楼主:
members permissions sessions 这三个文件能删除吗

网友A:
看错了,那3个文件可以不管他,
你看看你自己的PCB单个文件有多大 ?

网友A:
如果有铺铜检查一下 fillmode
再检查一下pcd edit 选项中的true type font 中的选项。
或者save as 低版本的格式试一下。

楼主:
版主,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我还是把分数给你的

楼主:
为什么有的可以保存,有的就不能保存啊?

网友B:
这种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