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S开关管的温度与哪些因素有关

楼主(2013-09-21):
各位大虾,我想请教下模拟电子中MOS开关管的功耗温度一般与哪些因素有关呢,降低开关管的功耗温度一般从哪些方面入手呢。请问如下图
这个是不是属于D类功放呢,如果想降低图中MOS管的温度,请问应该如何入手呢,恳请大虾赐教。谢谢!
另有没有关于D类推挽功放相关的介绍呢

网友A:
手机上网,看不到图,就算能看到也不一定能看懂。开关管温度一般跟功率,也就是电压和电流有关,也跟占空比有关。

网友B:
负载功率比较大的话,最好选用大功率封装

网友C:
同意二楼…

网友D:
环境温度——损耗——散热方法

网友E:
1K电阻太大了,改成几十欧,下地的1K改成10~100K

网友F:
驱动电阻减小试试,你的有些大了!

楼主:
如果只接栅极对地的电阻可以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接栅极对地的电阻可以吗

容易振

网友G:
挂MOS波形吧,把驱动搞好先
然后就是散热处理好喽

楼主(2013-11-11):
MOS管两端的RC元件起什么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