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ADC转换PCB布线

楼主(2013-09-21):
大家做ADC布线的时候 是这么弄的吗
倾向于哪一种布线

网友A:
理论家们的忽悠。

网友B:
直接铺地最好

网友C:
有机会给自己个实践
你想怎么弄,弄完,好好做测试
有些东西不能光听,要自己体会实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铺地最好

模拟电路铺地不一定好吧。

网友E:
铺一个完整的地层

网友F:
我直接连到地层的.一大块区域都是铺铜.什么地都直接连

网友G:
铺地,模拟与数字要分开

网友H:
模拟电路铺地不一定好吧。要控制地回路,控制电流的回流路径

网友I:
模拟电路单点接地,是很好的。为何数字电路不行呢?
记得在电源网B大师(bridgnsl大师)曾指出过,电路的震荡本质上就是RLC主振荡电路的振荡。
那么诸位童鞋可以想象,没有人会在数字电路里,故意串联一个电阻。虽然也有高速电路要串联电路,但通常那是分不参数的解释。但本质上,正如B大师所说的那样,如果按集总参数计算稳定的话,分布参数的一定稳定的道理,RLC电路必须有R才是降低震旦的唯一方法。
通常CMOS电路输出是有电阻的,对于速度不高的电路,是RLC电路,R不是太小,故一般波形都没有什么振荡。
对于高速电路,为了提高速度,COMOS的输出电阻越小越好,因为这个电阻和电路的分布电容形成了低通滤波,降低了速度。也可以认为速度越快,COMS的输出电阻越小,所以串联电阻是必须的。
综上所述,诸位应该而且必须理解B大师的教导,即所有震旦是因为RLC的震荡,而减小振动就要加大电阻R。虽然会降低速度,但为了更好的稳定性,必须这样做。虽然书里一般用分布模型谈论,但按集总理念更符合定性的理解和设计,两国方法,一个是加大R,一个是减小L,最后就是增大C。
这就是为何7805之类的要提高大的输出电容,以及旁路电容,去藕电容等电容存在的原因。增大C或R减小L就可以很少震荡。
希望诸位凝固理解!

网友I:
那么模拟电路,速度也不低,为何不用铺地的方法,减小L呢?
本大会公布答案的。

网友I:
数字电路铺地,严格来说是4层或更高层的PCB,才是能够做到最小的L,减小L,在RC固定的情况下,当然降低了振荡,这毫无疑问。
那么模拟电路为何不用4层PCB呢?
因为模拟电路中串联的电阻都很大,一般几十到几百K很常见,那么RLC振荡电路,R如此之大,当然不会产生RLC振荡,L,C为分布参数,即使速度很快,也无须数字电路那么样串联电阻,因为本身就有电阻了。对于电流元电路,也基本适用。所以模拟电路无须铺地活4层板以上。

网友I:
铺地或4层PCB以上,本质就是减小L,增大C,如果再串联个不大的电阻,那么就是非常稳定的。低速的可以不用穿电阻。

网友I:
铺地不是随便铺的,原则上,有数字信号线的处铺地,没有的地方铺也没有用反倒会带来干扰。铺路的原字要保证回路的面积最小。
通产4层以上PCB是原生地满足了的。铺地意义不大,要铺也是这个原则。
更多时双层PCB,对于数字电路,要铺地,按上述原则即可,因为速度双面的一般也不太大,所以铺最好,不铺也问题不大。 去藕合旁路电容用足了,也问题不大。毕竟减小L只是一个措施,毕竟R,C都可以做**。

网友J:
地层有没有走好 个人经验是把ADC输入接到AGND 如果转换结果会有比较明显的跳动 而不是在0附近 那就是地线没有走好 AGND和DGND走线的时候人为的加上一点阻抗 效果会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