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GPIO外部中断似乎有点问题

楼主(2013-09-21):
我用的是GD32F103CBT,

设置的是“EXTI_Trigger_Rising” 上升沿触发, 但是实际上升和下降沿都能触发中断。

在STM32F103CBT没有这个问题,这个肿么解释?

网友A:
具体是哪个引脚?

楼主:
PB14是这样,PA2又没这问题,奇怪了

网友A:
复用功能是不是打开了?

网友B:
你是使用的按键么?

网友B:
不会是抖动太厉害了吧?

网友B:
如果是触发了两次 有可能是这个情况的。

楼主:
不是按键, 另外一个芯片给的中断信号

网友C:
配置对了么?

网友C:
楼主得把对应的 中断开启的。

网友D:
看来GD32还是有漏洞的

网友E:
求GD家的技术人员解释啊   版主貌似不是做技术的   貌似也不怎么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