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和仿真器连接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9-21):
应该是连接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你要看ccs左下角的连接提示

楼主:
提示是连接正确,但是我现在的ram 读写有点问题。能写不能读取数据,这是什么情况。而且写的数总比程序中给的数大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示是连接正确,但是我现在的ram 读写有点问题。能写不能读取数据,这是什么情况。而且写的数总比程序中给 ...

能写应该能读的  程序没问题的话你检查一下读使能引脚
写的数大1  是不是你的指针等逻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写应该能读的  程序没问题的话你检查一下读使能引脚
写的数大1  是不是你的指针等逻辑问题   ...

这指针逻辑问题是程序出了问题?我这个程序在2812上跑,读写都对着的

楼主:
这图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图对吗?

你在确认一下148和137两个引脚

楼主:
w我看的参考设计 148脚没接,我就空着了,我看手册说这脚是 读的脚,会不会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w我看的参考设计 148脚没接,我就空着了,我看手册说这脚是 读的脚,会不会这样? ...

嗯  那就问题不是很大   你可以跑跑其他的代码看是否正常工作
在读写外扩SDRAM或flash看看

楼主:
我就读的外部ram啊,型号是25616。地址是 0x1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