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大家有用过AD5933的么

楼主(2013-09-21):
(无正文)

网友A:
AD5933是一款高精度的阻抗转换器系统解决方案,片上集成频率发生器与12位、1 MSPS的模数转换器(ADC)。
这么高的速度, 怎么会被卡在 40个/秒的采样率上.  TQ2440 的软件修改一下采样率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5933是一款高精度的阻抗转换器系统解决方案,片上集成频率发生器与12位、1 MSPS的模数转换器(ADC)。
这么 ...

采集一次数据需要配置很多个寄存器,刚刚改成硬件采集了,速度也只有每秒100次,每个应答位需要加很高的延迟,哎,我都怀疑是不是PCLK的速度太低,想改成1:2:4的时钟配置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