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ALTIUM DESIGNER 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09-21):
各位老师好,本人刚开始学习绘制PCB电路板,现在我用以前别人画好的原理图想要生成PCB文件,将SCH文件和PCB文件放到一个工程下,转换的时候所有元件都说没有找到封装,就是所有基本的电阻、电容也没有封装,这是为什么呢?我是需要将所有的元件自己做封装吗?

网友A:
没有任何基础的话,看书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B:
用前人的PCB 文件生成库,
调入
再试试

网友B:
或者你仔细观察下,原理图和PCB封装名是否一致,
初步估计 不一致的

网友C:
手动添加库

网友D:
原理图中查看下每个器件的封装是否对应上了

网友E:
打开原PCB文件按照图片方式生成库文件,再将生成的库文件加入到你的工程文件里。再试试!

网友F:
最好是自己画原理图再生成PCB,要不就是把前人的PCB 文件生成库手动加入,最后没有的封装再自己画就可以了!可以看看教学视频,我当时就是自己看教学视频学的!看完视频自己动手画上一两个板子就会了!

网友G:
入门,看郭天祥那个就够了

网友H(2014-04-15):
是不是没有添加自定义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