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ED驱动电源噪声怎么控制

楼主(2013-09-22):
LED驱动电源噪声怎么控制,我设计的开关电源噪声比较大,特别是接上调光 器后,请问怎么减少?

网友A:
电源的震荡电路的频率设置的不合适,适当调节频率获得最低噪声效果

楼主:
没什么效果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B:
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C:
把频率设到20K以上就听不到了

网友D:
可以更改你的电感试试

网友E:
绵阳的留个脚印,一帮来讲开关电源有噪音都是反馈设置的有问题,震荡了才会听到声音,看看MOS的G脚波形就知道

网友F:
这个不知道哦,网上搜搜

网友G:
把变压器点胶试试看。

网友:
频率和电感都有可能有问题~再一个往电源内部注胶的话依赖可以隔音二来容易散热~

楼主:
是接上前切调光器之后噪声很大,不接是没有声音的

网友H(2014-06-20):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知道哦,网上搜搜

俺也是绵阳的

网友I:
加大输出电容,用低ESR的。可以选择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