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PLE CALL

楼主(2013-09-22):
这个是不是函数覆盖了内存?网上的解决方法:
“如果此函数使用了内存,你就要使用OVERLAY directive来将此函数从覆盖分析(overlay anaysis)中移除。举例如下:
OVERLAY (?PR?_WRITE_GMVLX1_REG?D_GMVLX1 ! *)”
但是怎么只能写一个,我出现了好几个图片上这种错误,在OVERLAY项填入一个可以消除那个错误,多个就编译不过去

网友A:
函数不重入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不重入引起的

两个函数重入好解决,这个是C_C51STARTUP,怎么解决

楼主:
写法有误,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

写两个功能完全一样的函数,但名字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

写两个功能完全一样的函数,但名字不同

C_C51STARTUP是启动代码吗?警告说在某个C文件和C_C51STARTUP中同时调用到函数,写两个一样的函数解决不了吧

楼主:
使用OPTIONS FOR TARGET里的OVERLAY可以消除警告,但是那些警告的函数执行时反而会出错,比如,未处理时一个for循环执行的好好的,处理之后变成无限循环了(循环次数的变量自加到2就一直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