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lcd1602问题

楼主(2013-09-22):
我刚写了一个LCD 1602显示程序,问题在于:按一下清除键,屏幕上的所有内容都清除(类似于计算机上的清除(C)功能).这个程序在单片机开发板上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我就自己焊了一块带按键和显示屏的板子,可是问题出来了:按下清除键,以前内容消失,可是多出来一个冒号.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查你焊的板子,哪个地方不一样。

网友B:
程序没有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C:
有问题调试啊

网友D:
估计是硬件问题,调试一下就知道饿了

网友E:
LCD数据脚接触不好?

网友F:
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的板子焊接时接触不良,重新焊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搞定了就好: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