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035程序从ccs3.3改为ccs5.3可以直接用吗

楼主(2013-09-22):
现在有一套28035程序,是用CCS3.3开发的,不过同事离职,现在转到我手上,我的CCS是5.3的,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用,如果不能的话要改动多少?

网友A:
你可以下载一个CCS3.3的。

网友B:
应该没多大的问题  你先试试

网友C:
基本上是不可以的,必须进行移植,工作量吗?看你对工程建立的熟悉程度了

网友B:
怎么样     我看到好多网友在移植的时候出现问题

网友D:
新版本的应该有旧项目导入功能,可以试试。不成功就新建5.3项目然后把文件对应拷到项目下

楼主(2013-12-11):
CCS5导入工程的时候有一个选项是导入3.3的工程,看是没问题,但是没敢用5改,现在改程序还是用的3.3,等熟悉以后再移植吧,说实话对代码不是很熟悉

网友B:
引用 楼主:
CCS5导入工程的时候有一个选项是导入3.3的工程,看是没问题,但是没敢用5改,现在改程序还是用的3.3,等熟 ...

大胆去改吧

网友E:
好像不行吧,工程建立方式不同。。移植起来到很快,只是习惯上的认识需要改一下吧。(PS:用过一次,看到那个TI的库直接加进来,那么多东西,一下蒙了,怎么会有这个东西添加进来呢)

网友B:
CCS5好像是可以直接导入ccs3.3工程的

网友F:
改动不小,做好心理准备

网友G:
建议移植,不建议直接导入
理论上CCS3、4、5不同版本可以同时打开多个窗口,,对照调用的文件进行移植,新手的话,一周时间应该够了

网友H:
新建一个工程,把核心程序复制过去,改动可能会相对小点

网友I(2014-02-07):
挺麻烦的,直接从5中导入,会有CSL、Linker、Build option等问题

网友J(2014-11-17):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多大的问题  你先试试

请教个问题 新手 遗留工程是ccs3.3  现要用5或者6  出现下问题
该怎么解决  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请教个问题 新手 遗留工程是ccs3.3  现要用5或者6  出现下问题
该怎么解决  是什么原因 ...

是哪儿没有配置对    你直接用5导入3.3的工程也是这样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是哪儿没有配置对    你直接用5导入3.3的工程也是这样吗

是的  我直接导入的   然后添加了 CSL路径 库  然后就是现在这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是哪儿没有配置对    你直接用5导入3.3的工程也是这样吗

另外我重新建了个工程,拷贝源码过来,加载了原来的.tcf文件,添加了头文件库,重新编译,情况如下:帮忙看看  谢谢

另外我发现工程里有两个cmd文件  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一个是:
/*        boot_load.cmd        */
/*        This object defines memory segments for boot-load and COFF sections placement */

SECTIONS
{
    .boot_load:                >        BOOT_RAM

}
另外一个是添加bios时生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另外我重新建了个工程,拷贝源码过来,加载了原来的.tcf文件,添加了头文件库,重新编译,情况如下:帮忙 ...

是不是新建是生成了一个   还有你添加了一个
删掉自动生成的一个试试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新建是生成了一个   还有你添加了一个
删掉自动生成的一个试试吧 ...

新建时自动生成的是6416.cmd  我已删除了,  另外以前这个工程里就有两个cmd   一个是下面这个 boot_load.cmd
/*        boot_load.cmd        */
/*        This object defines memory segments for boot-load and COFF sections placement */

SECTIONS
{
    .boot_load:                >        BOOT_RAM

}
就这么些内容
另外一个是添加BIOS时生成的

导进来添加修改....不行删了再导再改...新建添加... 过了几遍好了,发现删除了3.3下bios生成的cmd文件,编译就没问题,不知道是否还存在其他问题

我想问一下,这个工程里添加了BIOS但是我没看到多任务,请问,添加BIOS没用多任务,是用来干什么的,或者能做些什么    谢谢

为什么删除了 bios生成的cmd文件就好了   这是什么原因  请讲解下,谢谢版主

网友K:
这个,你的项目如果不是保密的,可能可以帮一下,否则真没有办法了。

网友L(2015-03-13):
有点麻烦,不过高版本有个选项单独导入3.3的project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