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参考源不太懂

楼主(2013-09-22):
1.这个电路工作在什么反馈状态?
2.输出电压多少?怎么计算的?
3.判断运放的反馈类型(电压型 电流型 正反馈 负反馈)有什么作用啊
我的理解是:此运放在电路刚开始时工作在比较器状态,上电瞬间输出低电平,这是一个pmos,Vg《Vs就导通了,导通后,电路马上工作在负反馈状态,R2两端电压差为5-2.5=2.5V

为深入研究继续上图

网友A:
看不懂输出那个MOS要来干什么的,楼主还是说下想干嘛好了。2.5V电源基准跟踪,负载不重的话,直接运放都可以了。

楼主:
最后一张图怎么又那么大的差别?最后一张图输出还算精确,当我改变输入时输出不线性变化?

网友B:
IRFR210是NMOSFET。
NMOSFET相当是一个反相器,故IRFR210与集成运放芯片组成新的运算放大器。原先的同相输入端在这个新的运算放大器里变成了反相输入端,原先的反相输入端变成了同相输入端。所以接到+端的反馈变成了负反馈。
所以说这不是比较器,而是负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