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l9110带500mA电机,带不动,求救!

楼主(2013-09-22):
各位大侠,帮下忙。设计了个电路,l9110带一个12v,500mA的电机,正常运转几秒钟后就会断断续续,示波器看输出电压,呈现方波状了,好像带不动一样,到了12v转一下,马上拉成了0v,然后又能到12v,转一下 又拉成了0v。9110不是可以输出800mA么?

网友A:
电机12V。500MA是空载测试的吗?
电机都有瞬间启动电流。如果电机电流500MA。那么瞬间启动电流会达到1A以上。那么9110芯片就会保护了。
电路中你要加入二极管做泄流电路。和电容做启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12V。500MA是空载测试的吗?
电机都有瞬间启动电流。如果电机电流500MA。那么瞬间启动电流会达到1A以上 ...

非常感谢,牛人啊,500多mA是电机正常转的情况下,启动瞬间电流确认有可能非常高。二极管泄流电路是有的,启动电容没加,主要是控制正反转,不一定哪一端是正极,电容怎么加好点呢?

网友A:
例如一个电机口两个点。每个点对地104电容。在两点间并104电容。
按照你的电机需要更换更大功率的驱动芯片L298N或用MOS管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一个电机口两个点。每个点对地104电容。在两点间并104电容。
按照你的电机需要更换更大功率的驱动芯片L ...

298成本有点高,一片就得7,8块钱了。我先试试你说的方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