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15L104w通过三极管控制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3-09-22):
如图,STC15L104W,3V单片机,通过S9014D(基极电流0.1A,功耗0.4W)三极管控制3V继电器HK4100F-DC3V-SHG.继电器线圈功耗0.2W,按照上图接线,结果继电器动作不太正常,时动时不动。求大师指点指点,此电路具体参数怎么计算,新手求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R1

我这里有三种电阻,2.2k,4.7k,10k,试过了,只有4.7k可以,2.2k不行,两个2.2k并联也不行。另外这个的具体参数怎么计算呢?需要考虑哪些参数??

网友B:
继电器线圈电流多大?

网友C:
设推挽输出

网友D:
楼上说的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线圈电流多大?

继电器电压3v,功耗0.2w,电流是66.7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推挽输出

51单片机的I/O口输出电流是4到10MA左右吧,一定要设置强挽输出吗?

网友C:
标准51的IO上拉电阻在几十到100K之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51单片机的I/O口输出电流是4到10MA左右吧,一定要设置强挽输出吗?

这个不是靠猜的,要学会看规格书。

网友E:
9014参数:
集电极发射极饱和压降VCE(sat)=0.3V (IC=100mA; IB=5mA)
基极发射极饱和压降VBE(sat)=1V (IC=100mA; IB=5mA)

9014饱和导通IB需要5mA。这个图中9014不饱和导通,继电器不能可靠吸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9014参数:
集电极发射极饱和压降VCE(sat)=0.3V (IC=100mA; IB=5mA)
基极发射极饱和压降VBE(sat)=1V (I ...

不懂不要乱讲

网友F:
减少基极电阻不行这是为什么,现在单片机输出(3v—1v)/4.7k连1ma都没到,就算不设置推挽应该驱动能力足够的啊。。。。。
减少电阻也不行会不会是供电也有问题啊,当驱动继电器时vcc降低使单片机工作不稳定。。。求大神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减少基极电阻不行这是为什么,现在单片机输出(3v—1v)/4.7k连1ma都没到,就算不设置推挽应该驱动能力足够 ...

去研究一下51 IO电路结构就知到为什么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去研究一下51 IO电路结构就知到为什么了。

我查了一下,如果是因为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太大使输出电流太小的话,外接一个小电阻的上拉能解决楼主的问题吗?(还是不用推挽)

网友G:
如果不考虑功耗的话,R1的左边接VCC,R1的右边接单片机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查了一下,如果是因为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太大使输出电流太小的话,外接一个小电阻的上拉能解决楼主的问 ...

用推挽很难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查了一下,如果是因为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太大使输出电流太小的话,外接一个小电阻的上拉能解决楼主的问 ...

为啥要说, 还是不用推挽?

网友I:
STC不是可以配置为强输出吗?另外你要看看3V电源是否正常,一般的3V LDO都只有100MA的样子

网友I:
R1需要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推挽很难吗?

我设置了单片机端口强挽输出,继电器可以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R1需要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计算

可以提供计算方法吗?我自己算的总不对,相互交流一下,共同学习

楼主:
我对单片机端口设置了强挽输出,继电器可以动作,三极管换成了PNP型的8550,电阻换成了900欧姆,经测试,继电器线圈电流40MA,电压1.9v,基本正常,,但是三极管有点奇怪,单片机上电是UB=3.25V,UE=0V,UC=3.25V,继电器动作时UB=0.628V,UE=0.006V,UC=1.302V.好奇怪,大家帮帮忙看看三极管正常码?我怎么看着不像是工作在饱和区呢?

网友J:
STC的单片机作为驱动诸如继电器之类的器件要设置为推挽,官方的手册说明里有明确说明,而且对没法程序配置推挽输出的,手册也提供了相应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STC的单片机作为驱动诸如继电器之类的器件要设置为推挽,官方的手册说明里有明确说明,而且对没法程序配置 ...

推挽输出我会设置,可输出20ma电流,可没看到I/O口控制继电器的电路呀,可否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J:
STC89C5X的DATASHEET官网你找下,你再仔细看下,有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基极加个上拉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对单片机端口设置了强挽输出,继电器可以动作,三极管换成了PNP型的8550,电阻换成了900欧姆,经测试,继 ...

你是不是把C,E极弄反了

网友K(2014-06-26):
LZ的这款芯片已经有宽电压的了。STC15W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