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光耦怎么理解

楼主(2013-09-22):
用单片机控制mos.管,单片机到138到光耦到mos管,能不能之间用138带mos管

网友A:
光耦是用来做隔离的,主要是高低压隔离或者强干扰信号隔离,不用隔离就不用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是用来做隔离的,主要是高低压隔离或者强干扰信号隔离,不用隔离就不用光耦。 ...

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