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D的最佳工作电压问题讨论

楼主(2013-09-22):
RT,有的datasheet会给出工作电压和击穿电压,有的只给出击穿电压,对于后一种如何确定最佳工作电压?谢谢!

网友A:
研究手册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手册是王道

同意,但是手册只给出击穿电压怎么办?

网友B:
这个一般比击穿电压高个1-2v 吧,你什么型号AP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比击穿电压高个1-2v 吧,你什么型号APD

见l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踩一下

THX

网友D:
我认为,在不大于击穿电压(如果为正压)的情况下,任何幅度的电压加在APD上,都可以称之为工作电压,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管子在不同电压下灵敏度不一样,雪崩噪声不一样。你所要做到的就是如何在灵敏度和噪声之间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在不大于击穿电压(如果为正压)的情况下,任何幅度的电压加在APD上,都可以称之为工作电压,唯一 ...

同意,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要不断调试不同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