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quartusII8.1的signaltapII可以抓取bidir信号吗

楼主(2013-09-22):
应该注意什么呢

网友A:
当然可以抓取啊,它抓的跟输入输出没关系,就是看电平翻转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抓取啊,它抓的跟输入输出没关系,就是看电平翻转情况

:L不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抓取啊,它抓的跟输入输出没关系,就是看电平翻转情况

他只能接收对他来说是输入的数据啊

网友B:
分别赋值给另外两个寄存器,然后观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只能接收对他来说是输入的数据啊

但是我真的有抓取到总线上的数据啊。。。好奇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真的有抓取到总线上的数据啊。。。好奇怪。。。

不奇怪,观察输入数据就可以了,一般输出数据也会在输入数据上体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真的有抓取到总线上的数据啊。。。好奇怪。。。

但是这个不符合语法啊。我觉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真的有抓取到总线上的数据啊。。。好奇怪。。。

只要能解决问题即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奇怪,观察输入数据就可以了,一般输出数据也会在输入数据上体现。

也有道理,但是不知道SignaltapII的机制

网友D:
跟xilinx的一样,用时钟打观察信号,存入FIFO,然后再读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只能接收对他来说是输入的数据啊

可以抓到的,配合三态控制信号就知道当前是输入数据还是输出数据了

网友E:
bird信号,输入和输出都加一级寄存器,然后抓寄存器的信号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