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新手pcb问题求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9-22):
这应该不是走线走出来的,是画shape或者area弄的

网友B:
多边型铺铜搞的

网友B:
你的板子一看就是用铺铜对每一条网络进行铺铜加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不是走线走出来的,是画shape或者area弄的

但是他每个矩形铺铜的棱角被截掉了,走线铺铜的拐角是45°,这是花时间弄的还是在软件需要设置才能弄成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板子一看就是用铺铜对每一条网络进行铺铜加粗的

但是他每个矩形铺铜的棱角被截掉了,走线铺铜的拐角是45°,这是花时间弄的还是在软件需要设置才能弄成那样???

网友B:
我只能告诉你 就是铺铜干的事情,
你自己多练习下铺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告诉你 就是铺铜干的事情,
你自己多练习下铺铜吧,

:)

网友C:
这个要在参数设计里把自动移除线那一项打勾去掉,再画图加线就可以了。

网友D:
用线描出来的。以前有个做音频功放的经常这么画

网友E:
这个是走线出来的,软件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线描出来的。以前有个做音频功放的经常这么画

怎么描呢?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走线出来的,软件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太多东西要设置   不知道设置哪些

网友F:
多边形敷铜

楼主:
protel dxp2004没得多边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懂,学习的

网友E:
将菜单Tool/Preferences/Options选项卡下的Automatically remove前面的沟去掉即可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