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问题,压控恒流源输出的方波顶部和底部倾斜问题

楼主(2013-09-22):
请教一下,这是我的电路图,在输入方波时,在三极管集电极量到的电压如图,在方波的顶部和底部会有倾斜,导致二极管的功率也在同一输入电压下,功率不同,请问有没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急。。。

网友A:
还有过冲。

网友B:
问题的描述应为”控制输出前后沿有过冲“,实际上波形显示有高频寄生振荡,两者当为同一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过冲。

过冲可以调整R44和C35减小,但是输出方波顶部还是会偏斜,例如方波和直流电压相同情况下,示波器看到也有一定的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的描述应为”控制输出前后沿有过冲“,实际上波形显示有高频寄生振荡,两者当为同一原因 ...

过冲可以调整R44和C35减小,但是输出方波顶部还是会偏斜,例如方波和直流电压相同情况下,示波器看到也有一定的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的描述应为”控制输出前后沿有过冲“,实际上波形显示有高频寄生振荡,两者当为同一原因 ...

请问那个偏斜有办法解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