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中频电炉母线的布置、选择及参数计算

楼主(2013-09-22):
    一、母线的布置

    在中频电炉的主电路中电流较大,特别是在由感应线圈和补偿电容器所组成的并振荡

回路中,电流更大(对工额感应电炉通常是外部电流的4~5倍j对中频电炉通常是

7~8倍)。所以电路的导电母线往往采用大截面的铜排、铝排、水冷电缆或水冷导电管。

    为了充分利用母线截面,减少损耗和降低线路压降,在布置母线时应考虑到:

    (1)尽可能地缩短母线距离,使补偿电容嚣与炉体尽可能地靠近;

    (2)从改善冷却效果,提高母线载流量的角度出发,母线宜竖放,即母线宽的一面

彼此相对(若为乎放时,母线的允许负荷将降低5%左右);

    (3)邻近效应也会导致导体有效截面利用率的阵低,对由多条并联母线组合的嘲路

布置时应特别注意。单相母线的排列是使不同极性的导体彼此交替布置,三相系统则以

A、B、C交替排列。这样布置可使导体电感减小;

    (4)不同极性的母线间的距离在绝缘强度允许情况下,要尽量靠近。因网路的感抗

是随着不同极性、两母线间的距离增加而增大。不同工作电压时绝缘强度所允许的两母线

间的最小距离d值如下:

    500v以下    d=10~15 mm

    750~1000  V    d=15~20  mrn

    1500  Vd=20~25 mm

    2000  Vd=25~30  mm

    3000  Vd=35~40 mm

    (5)对工频电路,当母线工作电流大干L500安时,应注意防止母线刚近钢构件的发

热。

楼主:
IGBT中频电源技术优点
  IGBT中频电源 采用的串联谐振,即电压型谐振频率跟踪。因此效率较高、功率因数较高。所以有明显的节电效果,加热每吨棒料用电341度。
  IGBT中频电源 前级不可控全桥整流,不会在整流段引起波形的变形,没有关断角的削波现象,并且用大电容滤波,因此谐波数小对电网的干扰小。
  IGBT中频电源 较高频的优势:
感应加热领域也再快速发展.由于环保要求以及煤炭涨价,用焦煤加热不仅不符合环保要求,而且在价格和经济上也非常的不合算.另一方面,目前工业加热还大量使用着KGBS以可控硅为主器件的中频加热设备.功率因数低耗费着大量的电能.随着金融危机的曼延,节能降耗,缩减成本已经成为中小企业非常迫切的问题。
 IGBT中频电源 特点:
  1.生产操作简单、进出料灵活、自动化程度高,可实现在线式生产;
  2.工件加热速度快、氧化脱碳少,效率高,锻件质量好;
  3.工件加热长度、速度、温度等可精确控制;
  4.工件加热均匀、芯表温差小,控制精度高;
  5.感应器可按客户要求精心制作。
  6.全方位节能优化设计,能耗低、效率高,比烧煤生产成本低;
  7.符合环保要求,污染小,同时还减少了工人的劳动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