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版本求教。

楼主(2013-09-22):
(无正文)

网友A:
有些变化   你说的这块板  ccs3.3是完全可以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58285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变化   你说的这块板  ccs3.3是完全可以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582856-1-1.html ...

ccs3.3配置的时候没有那种类型的仿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s3.3配置的时候没有那种类型的仿真器。

嗯  那就说明你的仿真器不支持3.3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s3.3配置的时候没有那种类型的仿真器。

仿真器一般是从低到高支持   你把仿真器驱动安装到3.3目录下面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一般是从低到高支持   你把仿真器驱动安装到3.3目录下面了没

没有,还不知道怎么安,电脑里5.2和3.3版本都安了,书上讲的是3.3版本的,想按着3.3的来,各种问题。5.2的又不会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还不知道怎么安,电脑里5.2和3.3版本都安了,书上讲的是3.3版本的,想按着3.3的来,各种问题。5.2 ...

5.2版本的一般会自动仿真器驱动   但是3.3的肯定是需要你自己安装到软件目录下的
仿真器买来的时候肯定是会给你驱动的
还是建议你慢慢设置和使用5.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版本的一般会自动仿真器驱动   但是3.3的肯定是需要你自己安装到软件目录下的
仿真器买来的时候肯定 ...

恩,慢慢捣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