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层板

楼主(2013-09-22):
刚弄完

网友A:
看不出细节
关键 2 个BGA之间怎么走的 这个要源文件才好看出来
整体来说 还不错
另外,整列打地孔 别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细节
关键 2 个BGA之间怎么走的 这个要源文件才好看出来
整体来说 还不错

把铜皮去掉的

网友A:
还是看不出细节啊,
线宽? 线距? 过孔?
关键线 时钟等 怎么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看不出细节啊,
线宽? 线距? 过孔?
关键线 时钟等 怎么布?

射频信号线75欧是4mil
时钟是6mil间距6mil差分
sdi也是6mil间距6mil差分
pcie也是6mil间距6mil差分
其余线是5mil 线距也是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看不出细节啊,
线宽? 线距? 过孔?
关键线 时钟等 怎么布?

你说的100欧姆时钟过孔放哪里?一定要打孔吗?

网友B:
cadence画的?羡慕嫉妒恨啊,LZ指导画板可以不?altium用惯了,cadence学了好久一直没学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ence画的?羡慕嫉妒恨啊,LZ指导画板可以不?altium用惯了,cadence学了好久一直没学会…… ...

嗯,这个我用cadence出的原理图和pcb
我原来用protel99se画,学这个软件没用什么时间的,画了两三次就好了,一边画一边学,一边找资料看视频
画多了就熟悉了,只是个工具,用起来都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我用cadence出的原理图和pcb
我原来用protel99se画,学这个软件没用什么时间的,画了两三次就好 ...

谢谢 我开始也一直protel99se
之前看到有人比喻说,cadence和altium就想电脑和电视,cadence一旦学到手会如鱼得水,尤其应付复杂板子,但是对于里面的很多还不是很明白的约束规格,很晕啊,你们画都是先设好一堆规格还是完全自己手动画?
另,我qq511306337  如果愿意的话,希望能多多请教 :lol

网友C:
先还以为是PADS画的。。。

网友D:
FPGA+PLX方案?你的阻抗计算怎么弄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PGA+PLX方案?你的阻抗计算怎么弄得?

阻抗计算不是板厂弄的么?人家给你调整

网友E:
我能说一句么?
多少个电源?
似乎过孔,中间没有刻意留电源通道吧。
电源少就无所谓了~看你板子挺大的~

网友E:
我刚做了个PCIX1的板子,长度达到极限,宽度只有你的1/3。PPC+FPGA+ddr2奶奶地,十几个电源支路画的快疯了,弄了4个月~这几天才弄完~

网友E:
还好老板同事一直安慰,不然我自己都撑不住了~没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做了个PCIX1的板子,长度达到极限,宽度只有你的1/3。PPC+FPGA+ddr2奶奶地,十几个电源支路画的快疯了 ...

阻抗选好参考面,设计规格里有说明。

电源层里每一路都单独铜皮,当然跟顶层底层连接地方打孔,电源层我没发张来吧。

我这个板子还好,原理图加pcb一个多星期就搞定了,当然是在上一版的基础上改的。上次x4的板子画的比较久,那个图是第一版。

网友F:
单图看起来很简单,现在3对3的线路很少线路板厂可以搞出来!

网友G:
把Grid关掉会更美观

楼主:
这个是最近出的板子,这个是裸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