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JLINK内部的跳线帽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3-09-22):
图片上传不了,郁闷的

网友A:
下载固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固件用的

是NC和3V3的选择哪个,目前选择在NC上

JLINK能不能像其他开发工具一样,可以对目标板供电呢?
谢谢

网友A:
我用过的STLINK和JLINK都是需要目标板自己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