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串口转usb能通讯,能否再到串口

楼主(2013-09-22):
Hi,Lattice_MachXO2芯片+FT2232HL芯片组成的板子,板上将MachXO2的串口转成了USB口,连接PC机安装驱动后虚拟出一串口,用超级终端能正常通讯;问题:因板子与PC机相距甚远,能否将此USB口再转成串口?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吧

楼主:
谢谢答复!实际上有什么办法吗?看了下Moxa的USB转RS-232>UPort 1110,疑问:PC机上安装UPort 1110的驱动也即PC机能识别UPort 1110,那UPort 1110能识别FT2232HL吗?PC机直接识别FT2232HL?

网友B:
距离甚远,你确定串口就能解决距离问题?

MOXA那些设备仅仅是针对PC扩展用的,没有这种转来转去的能力。可以考虑设备那端改成485的从机,然后用MOXA的USB转485,即可解决长距离问题。

楼主:
以后可以考虑改板子,当前这种情况有没有实际解决办**

网友C:
呃,像4楼说的那样,485双绞线会距离长些;

485不够的话,就用CA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