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蓝牙模块对MSP430下载程序是否可行

楼主(2013-09-22):
各位大侠,前端时间做了个手持式设备,锂电池供电,使用的是MSP430FG439,外接一蓝牙模块与移动平台软件通信,蓝牙模块用的是国内一家公司的成品-手册请参考附件。此蓝牙模块与430的接口为TX和RX,握手通过后本质上就是串口通信。目前通过JTAG给430烧写程序,请问,通过蓝牙模块给MCU烧写程序的想法是否可行?

网友A:
理论应该没问题,等待高人。楼主可以试一下啊?

楼主:
高手今天都不上班呀

网友B:
2楼正解,理论上可行。比如说Ez430-Chronos就可以通过无线下载程序,楼主也可以参考下
期待楼主的大作

网友C:
想法是好的,就看烧写程序的时序及电平变化的可不可以整明白的

网友D:
可以通过zigbee下载的。

网友D:
那种串口传输的zigbe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种串口传输的zigbee的。

谢谢。因为产品自带了蓝牙模块,如果可用蓝牙更新程序,以后对产品进行固件升级就会方便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因为产品自带了蓝牙模块,如果可用蓝牙更新程序,以后对产品进行固件升级就会方便很多。 ...

这个还真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