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LF6722如何读取数据

楼主(2013-09-22):
    PIC18LF6722 有一引脚对地短路,没有源程序,能否用编程器读出片内程序,然后写入新片里呢?   请大神解答下,非常感谢啊!

网友A:
取下来,放到编程器上看看,是否可以读取
如果没有加密,那可以使用
不过一般都是加密的
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只要没有加密,就可以读出来,同样建议取下来读。

网友C:
楼主发的帖子为啥老是有外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