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LGT 推出兼容ATmega88A MCU

楼主(2013-09-22):
最近Logicgreen Technologies 推出兼容ATmega88A 的MCU(LGT8F88A)。

除了兼容ATmega88A之外,MCU还内置了12路电容式触摸按键输入,8路大电流(80ma)LED数码管驱动。还有其工作效率也大幅提高到32MIPS。

另外它的加密方式采用了业界最先进的加密方式-状态机加密,有效的防止了FIB**。

网友A:
这个出来有一段时间了吧,看似给力

网友B:
请教楼主几个问题,LogicGreen的单片机说是支持ISP下载,是不是说就可以使用串口的RXD,TXD外加VCC和GND4个端口下载目标代码来了?另外,使用ISP模式下载,出厂是否已经内置ISP驻留代码了?ISP下载不会删除前一次存储在EEPROM里的参数,那么另一种下载模式SWD能否做到不删除EEPROM里参数呢?

楼主:
首先,88A是用SWD接口来下载程序的。有GND,SWD,SWC山根线就行。

如果用户希望用其它通讯接口(比如SPI,USART)来下载程序,那么就要做一个Bootload的功能的应用程序,即IAP,在应用程序当中还可以加入验证之类的,或加密的程序防止误升级,用于日后程序升级。

日后的升级程序完全可以做到不删除EEPROM的数据。

网友B:
那是不是说LGT的单片机出厂没有内置BOOTLOADER,需要用户自己编写烧入,才能实现通过串口的ISP?第二,用SWD接口的GND,SWD,SWC这3根线烧写芯片也可以做到日后的升级程序不删除EEPROM的数据?包括LGT8F08XA系列单片机也一样?

楼主:
第一个问题:是要在第一次写入Bootload程序,

第二个问题:只要不加密,升级程序时EEPROM的数据不会被擦除,或者在做升级以前把EEPROM的读出来,升级程序后再写回去。

网友C:
FT的时候,把loader给他烧进去不就得了

STC一个很大的“功劳”,就是叫ISP深入民心,老姚啊

楼主:
如果客户有这种需求也未曾不可。

网友D:
做不到PIN2PIN的兼容,怎么能说是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不到PIN2PIN的兼容,怎么能说是兼容

是PIN2PIN兼容的。

网友C:
兼容不是相同,后者是给自己挖坑,前者是考虑了客户的平滑过渡

一般的做法是兼容对方,但强于对方,或速度更快,或外设更多,或资源更多,这样客户进来后,不会轻易流失。
LGT的做法也是类似的。

网友E(2015-12-31):
LGT的资料太少,而且下载协议也不公布,不利于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