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数组调用的问题

楼主(2013-09-22):
遇到个奇怪的问题,

定义了一个数组
int TAB_test[5]={1,2,3,4,5};

test=TAB_test[1];
照理说test值应该为2,但程序跑起来加到watch窗口里看test值总是0,好像没调用这个数组,不知道为什么?
求大侠帮忙,谢谢了。

网友A:
你把TAB_test数组的个数5改为6试试

网友B:
弱弱问一句  运行到那个语句没
你打断点看   排除是其他地方修改了test值

网友C:
是不是编译器优化掉这段没用的代码?用volatile int 定义test变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TAB_test数组的个数5改为6试试

试过了,不行,

用const int 也是不行,我还发现好想定义的数组没有用,在watch里看数组的值都是0,把定义行放在main()循环外面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编译器优化掉这段没用的代码?用volatile int 定义test变量试试.

试了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

用const int 也是不行,我还发现好想定义的数组没有用,在watch里看数组的值都是0,把定 ...

你的test怎么定义的   watch只能查看变量   并且需要你右击refre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test怎么定义的   watch只能查看变量   并且需要你右击refresh

定义的const 数组,然后数组成员值赋给变量test

const int TAB_test[5]={1,2,3,4,5};

后面赋值给变量test,
int test;

test=TAB_test[1];

发现定义的数组好像没有用,数组的成员值是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义的const 数组,然后数组成员值赋给变量test

const int TAB_test[5]={1,2,3,4,5};

TAB_test的值不能再重新赋了  但是可以赋给test的啊
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B_test的值不能再重新赋了  但是可以赋给test的啊
不懂了

我的QQ 70918248,麻烦加下,请教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QQ 70918248,麻烦加下,请教这个问题,谢谢了

下班之后吧

楼主:
感谢各位帮忙